推荐款最工控用的笔记本

楼主(2013-04-14):
本人以前的联想昭阳笔记本摔得不好了,现在想买一款笔记本,平时主要做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PLC的编程和调试,还有WINCC、力控和组态王等组态软件的编写。还要经常看看机械三维图soildworks,因为经常做机械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各位大侠都用什么电脑,推荐一下,我现在主要纠结与thinkpad X系列和T系列之间。

网友A:
渣想的除了W系列以外不推荐。IBM已经死了。看看DELL的M6700吧。
谢谢啦

网友B:
随便买台都可以,调试电脑主要看中的是稳定,壳子硬,保修方便,HP,康柏,三星,东芝严重不建议,建议DELL、联想
以前的DELL的D系列的都不错,D510M,D620,D630,如果能考虑二手的话建议D630
谢谢啦

网友C:
确实IBM好用但是早完蛋了,貌似联想昭阳还可以吧,戴尔的做工控不错

网友D:
搞工控的要看配置,外观再好有个屁用
调试一台设备,三菱的PLC带一个台达的伺服,三个润滑泵.旁边有个空压机,联想的被秒杀,通迅不上,
用三年前的神舟在线监控修改好得狠

网友E:
现在还在用联想昭阳E-290的,真不知以后换什么电脑

网友D:
K590S I7 D0/D1/D2 战神版

网友F:
联想,神舟,DELL等,都用过,感觉没以前的IBM好用

网友G(2013-07-26):
搞工控还不会选电脑?
我一直用华硕,也很不错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有联想x220i加个底座什么都可以

网友I:
有钱爱怎么买怎么卖

网友J:
都不错。关键232转com要好!

网友K:
千万不要用戴尔D630,朋友6年前买了几台 都坏了 显卡问题
好像有什么显卡门事件!

网友L:
开始用IBM T20,后来用联想E42,现在用联想E46A,全部都带串口的,有串口的方便些,感觉。

网友M:
我用的是戴尔,还好啊

网友N:
华硕的也不错

网友O:
就用DELL的E4300,13.5寸,4G的内存, P9400CPU,就是个显卡的低端点,装了三菱新版PLC、触摸屏、运动控制器,西门子的SCOUT winCC SET7 AB的5000软件,运行起来还不烂 ,比现在的I3强,稳定,电池的还可以用4个小时左右。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