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j2mcpu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3-04-14):
现在的基本配置是cj2m-33cpu cj1m-id231输入模块3块,cj1m-od231输出模块3块
cj1m-ad081-v1模拟量输入模块2块,安装的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就按照以上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安装的话
地址应该是怎么分配的呢,第一次接触欧姆龙产品,是不是跟三菱q系列差不多的呢,多包涵。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道理相同,在I/O表里面设置就行了,软件会自动生成的。只是要注意 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单独一个阶段。

网友B:
版主回答的真耐心,其实数字量的就是挨着排的,但是模拟量的要注意了。是根据单元号的设置来的。这个你必需得看看欧姆龙CJ系列的模拟量编程资料了。其中讲的很详细。第一次接触欧姆龙,肯定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