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运算求和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现在有个难题,大家帮个忙呗,我现在有20台用电器,我想用PLC指令监控我现在有几台是启动状态,应该用什么指令啊?

网友A:
如果你的20台电器是用PLC控制的,而且给它们分配的地址是连续的。你可以把这些地址数据传送到一个32的数据寄存器D,然后用SUM指令求出这个寄存器D内的ON位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