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用什么指令可以区间复位

楼主(2013-04-14):
松下用什么指令可以区间复位呢?
比如说想把R10至R50一起复位的得用什么指令呀
三菱的可以用ZRST指令可是松下的是什么呢?

网友A:
用FP0 K0 WR10(R10 R11 R12R13R14R15R16R17R18R19R1AR1B11CR1ER1DR1ER1F)
FP0 K0 WR20
FP0 K0 WR30
FP0 K0 W40
FP0 K0 W50
要同时写5个传送指令,就搞定

楼主(2013-08-10):
用COPY K0 WR0 WR5
一个指令搞定
下载积分:+1(xuefeng520)

网友B:
同意楼上!
WR1 R10-R1F
WR2 R20-R2F
........

网友C: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D(2022-11-19):
COPY WR 写不进去的。F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