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M-DR30UE需断电重启动才工作。

楼主(2013-04-15):
一台气体保护自动焊设备,PLC用的是K7M-DR30UE。故障现象:按焊接启动按钮,能正常自动焊完一个工件。但必须关断电源再开,才能启动下一工件的焊接程序。厂家来人换了PLC就好了。才几个月旧病又复发。难道又要换PLC,是不是厂家在程序上搞鬼?这个问题如何检查才能确认?

网友A:
该设备是正规厂的定型设备还是定制的非标设备?
如果是正规厂的定型设备,那可能是PLC问题。
如果是定制的非标设备,那很可能是程序里有BUG,是编程问题。

网友B:
程序问题!

网友C:
这样的问题,监控程序能看出来不

网友D:
说不定是人家做了手脚了。

楼主:
我从同样的设备复制了程序到新的K7M-DR30UE,装上试机,调调时间,就正常了。不知能用多久,上次换后只用了四个多月。另一问题,它编程线的串口号能在编程软件中改变吗?如何操作?我是在设备管理器中一个一个的试,最后才通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