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用PLC控制温度,温度输入范围在0-500度,然后输出时用双向可控硅控制,请问硬件怎么配?一般的温度输入模块量程能达到500度吗?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用PLC与温控器通讯加HMI来做,不用双向可控硅
PLC程序用PID指令来做,这样控温精度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相信自我!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可以组成相应的交流调压装置(也叫调功),可以实现无级调温,但要有相应的触发控制电路,PLC中的PID指令只能给予触发控制电路的给定。
QQ:980606792

网友B:
温度输入模块量程我用过1300℃以上的!
QQ:980606792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的输入信号只跟输入的电压电流等级有关,跟实际多少度没关系的呀!在模块中设定相对的最高与最低的就行了。比如:0~20mA相对为0~500度。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PLC与温控器通讯加HMI来做,不用双向可控硅
PLC程序用PID指令来做,这样控温精度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本打算输出用双向可控硅来代替交流接触器,PLC程序用PID指令,但问题是用什么来驱动可控硅呢?这点不是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可以组成相应的交流调压装置(也叫调功),可以实现无级调温,但要有相应的触发控制电路,PLC中的PID指令只能给予触发控制电路的给定。

主要的就是不是好清楚用什么来触发可控硅的呀?唉!

网友D:
有专业的触发板!~! 楼主不知道是的多少安的!~! 我现在手里就一套150A的 (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单买个触发 板  给你)~!  是4-20MA的
  4-20MA 信号给  触发 板  再去控制 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业的触发板!~! 楼主不知道是的多少安的!~! 我现在手里就一套150A的 (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单买个触发 板  给你)~!  是4-20MA的
  4-20MA 信号给  触发 板  再去控制 可控硅

具体电流多少还不是好清楚,现在只是在设计方案中,谢了!

网友E:
一般常用接法:
白金溫度計(或熱電偶)---->溫控表----->4~20mA訊號---->SCR------>加熱器
由溫控表作設定及PID控制
PLC連結溫控表取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