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4-15):
现有一台达AB系列伺服驱动器RLE05报警,查对手册为回声报警,大约工作20多分左右就这样报警,我按手册设了参数还是不管用,外面接回声电阻处P D端子短接了个U形金属片,没看到回声电阻,有点不明白,还望高手指点下,怎么解决问题?、、、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PD短接是用内部回生电阻。如果报警,一个可能是刹车速度过快。电阻受不了。

网友B:
转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