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CLink I/O模块的地址读写

楼主(2013-04-15):
有没有熟悉CC L ink 的高人啊,求教远程I/O怎么通过程序设置
LDsm400 【FROM H4 H4002 K4X300 K4】 怎么解释

网友A:
这个倒是不清楚 我用CC Link 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设置一下就完事的了 和本地IO一个样子

网友B:
我也不清楚,等待大侠来帮助

网友C:
H4表示你CCLINK模块地址是40H。H4002(远程输入起始是H4000):如果你这个站是主站,那么它存储的是远程I/O、本地站、智能设备站等远程输入RX信息;如果是本地站,那么它存储的是主站远程输入RX的信息。至于你这个H4002表示第几号站的信息,这个不好说,要看你主站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