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有A B C三个加热器,A=B=C=60kw ,都是接成星形连接,现在再将这三个加热器连起来,想知道的是选择每根线上的电流时多少?怎么计算?总进线选用多少合适?

网友A:
270A      95MM^2铜线

网友B:
一相270A,另外两相180A

网友C:
什么原理啊?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这样接??  为什么不把 A  B C 分开呢? 这样电流不平行的啊!~!
   功率X1.7就是单相的电流~!~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方便透露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网友E:
用电路中用的电流法和电压法

楼主:
这是三个加热器并联,一组加热器是30KW,单组加热器30KW加热功率不够,所以用三个从上到下串联,所以加热棒也串联接成如图所示,

有人说这样接三相不平衡?为什么啊,三个加热器的一头连起来分别接三相电的ABC,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三个加热器并联,一组加热器是30KW,单组加热器30KW加热功率不够,所以用三个从上到下串联,所以加热棒也串联接成如图所示,

有人说这样接三相不平衡?为什么啊,三个加热器的一头连起来分别接三相电的ABC,

楼主看看这样接线还会不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