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虽然PLC本质上是一台微型计算机,其工作原理与普通计算机相类似,具有微机的许多特点,但它的工作方式却与微机有较大的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计算机一般采用等待输入、响应处理的工作方式,如没有输入,就一直等待输入,如有键盘下的动作、或鼠标等I/O中断的触发,则由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进行处理,转入相应的程序,一旦该程序执行结束,又进入等待输入的状态。
    而PLC则采用对I/O操作、数据处理等的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在PLC中,用户程序是按先后顺序存放,在无中断或跳转命令的情况下,CPU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顺序执行直至遇到程序结束符后又返回到第一条指令,如此周而复始地不断循环执行程序。

网友A:
精辟老师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B:
学习了   顶一下帖子

网友C:
计算机一般采用等待输入、响应处理的工作方式,如没有输入,就一直等待输入,如有键盘下的动作、或鼠标等I/O中断的触发,则由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进行处理,转入相应的程序,一旦该程序执行结束,又进入等待输入的状态。

那么等待输入时,Cpu在睡觉?不是一样在扫描程序么……

网友D:
PC还不是一直在扫描检查键盘或鼠标有没有输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计数机好像是采用恒扫描的扫描方式,PLC是采用顺序循环扫描方式。

网友F:
谢谢分享以上知识

网友G:
觉得下面的评论有些道理,PLC的工作方式毋庸置疑,计算机嘛。。。有待考证

网友H(2013-10-11):
一般的PLC是单任务工作方式,而普通电脑是多任务的,现在有更高级的PLC(当然名称肯定不叫PLC了)也是多任务方式,可以有很多独立循环扫描的程序,一般PLC就一个循环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