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940GOT与Q00PLC连接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15):
三菱F940GOT与Q00PLC连接问题求教
现有F940屏与Q00PLC(CPU)连接使用中出现不能通讯,但是QPLC的通讯口现在可以上传、下载程序。(证明PLC通讯口没有问题)与屏通讯线是PLC的程序上传下载线,因该线也没有问题。怀疑是屏的通讯口坏,但无法检测。
PLC与屏的通迅口与屏与电脑通讯口使用同一端口,(COM1RS232)。但是屏与电脑进行上载和下载屏的画面也没有问题(正常)。
请问PLC、线、屏三者哪里出现问题?现在PLC不能同屏通讯。

网友A:
F940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上传下载用(232,COM1),另一个是和PLC通讯用(422,COM2),这两个口不能弄混了,通讯线也不一样。

网友B:
触摸屏与PLC通讯设置错误,在触摸屏里把与计算机连接改成与Q CPU连接,RS232通讯完全可以的。

网友C:
上下载没问题说明是传输模式,如果在通讯模式就可以连上PLC但无法编程!
你需要下载完后,在系统画面手动将通讯口改到RS232

网友D:
我觉得主要是屏和PLC参数设置问题,如波特率,校验位等

楼主:
各位没明白,屏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的,而且屏的上传下载口与三菱Q的通讯使用的是一个口。在屏的系统参数内232设置与422设置都试过。不能用。
后从另一台上的屏拆过来使用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不明白屏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应该说没有问题,可就是不能连接屏。(也进行过参数设置232、422都试过)就是不行。

楼主(2013-06-25):
问题已解决,两块屏的通讯口都被破坏,换新屏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