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 语句的使用

楼主(2013-04-15):
L #CHAN_NUM
JL LSTX //jump to label number contained by #CHAN_NUM
JU CH_0 // = 0
JU CH_1 // = 1
JU CH_2 // = 2
JU CH_3 // = 3
JU CH_4 // = 4
JU CH_5 // = 5
JU CH_6 // = 6
JU CH_7 // = 7
LSTX: NOP 0
CH_0: NOP 0
JU M001
这么多的JU 。是怎么读这段语句?

网友A:
类似TABLE 跳转指令,等于那个数字跳那个程序段
你可以F1的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楼主:
我是没搞懂它的逻辑顺序,每个JU又没有看到特定的条件(如 A M0.1 = Q1.0) 那样写 后面的跳转 能执行到?

网友B:
JU就是无条件跳转指令
执行到该处直接跳到标号所在位置,不需要条件

网友C:
当>7时跳转到LSTX,其余等于几就跳到几
努力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