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怎么和PROFACE GP4401通讯

楼主(2013-04-15):
最近做个项目,用到三菱Q03UD,通讯模块GJ71C24N,与PROFACE GP4401通讯,今天没通讯上,有做过的朋友解答下,详细设置及接线

网友A:
是否设置有问题

楼主:
不是线的问题就是设置的问题,就这2种可能性

网友B:
参考附件图片,图片为成功案例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每天好心情

楼主:
谢谢,你的没错,是用串口模块连,接线方式有吗?就是2对几?3对几?还有其他

楼主:
你是用485就是3对几,8对几?

网友C:
zsm9614501 是高手,乐于助人

网友B:
参考附件内容
每天好心情

网友D:
大神回复,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现在通讯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