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这张电路图中C1、R1是起什么作用的,还有从芯片的第11脚到16脚上接的电阻、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求指教。网上虽然有关于这张电路的说明,原理图能看懂个大概,但接线图上出现的这两点,我却弄不明白。望知道的能麻烦给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A:
R1应该是用来分压的!因为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C1应该就是滤波的;
12、16上的电容电阻应该是震荡电路,具体看看这个芯片的引脚说明呢!

QQ:346994482

网友B:
R1、C1消除信号中的杂波,11、16等脚上的外围元件的作用要结合IC芯片的功能才能搞清楚。

网友C:
要看懂此线路,你必须找到该芯片(集成电路)用户手册。一般用户手册能够提供大概的内部电路,结合外部连接看电路更容易理解。
楼上所说的没有错。

楼主:
内部电路图和管脚说明:管脚说明

引脚名称功能说明

1A      可重复触发和不可重复触发选择端。当A为“1”时,允许重复触发;反之,不可重复触发

2 VO    控制信号输出端。由VS的上跳变沿触发,使Vo输出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视为有效触发。在输出延迟时间Tx之外和无VS的上跳变时,Vo保持低电平状态。

3 RR1 输出延迟时间Tx的调节端

4  RC1   输出延迟时间Tx的调节端

5   RC2  触发封锁时间Ti的调节端

6  RR2   触发封锁时间Ti的调节端

7  VSS   工作电源负端

8   VRF  参考电压及复位输入端。通常接VDD,当接“0”时可使定时器复位

9   VC   触发禁止端。当Vc<VR时禁止触发;当Vc>VR时允许触发(VR≈0.2VDD)

10  IB   运算放大器偏置电流设置端

11  VDD   工作电源正端

12   2OUT  第二级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

13   2IN-    第二级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14    1IN+    第一级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15     1IN-    第一级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16     1OUT      第一级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

可是就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怎么理解呢?

楼主:
12-16脚上接那些电阻电容什么意思啊,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