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级无线遥控开关

楼主(2013-04-16):
有几台升降机原装是用行程开关和两芯随行电缆连接,先计划改成无线方式。哪位兄弟有选型方案,谢谢分享。每套成本200内

网友A:
手持式遥控发射器+现场安装的遥控接收装置。接收器的输入输出开关量与有线手操器的相关开关量连接即可,两种操作模式互为备用且互锁。
一般起重机制造厂家均能改造,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只有特种设备的相关人员才有资质改造,否则特种设备检测管理单位如质检局不会颁发使用合格证和户口,切记。

网友B:
什么呀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