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第二个问题:GX Developer这款编程软件,怎么把梯形图转为Word文档

网友A:
可以转为pdf格式,再转word
热心助人!如何转,别要自己截图呀

网友B:
装GX Works2 吧  能直接输出成CSV文件,EXCL直接能打开

网友C:
同意楼上,嘿嘿。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D:
编程软件也有使用限制?学习了

楼主:
如何转PDF?

网友E: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1、要装adobe.acrobat.8.professional.这个pdf阅读器软件,
2、GX DEVELOPER 文件选择打印机设置,打印机名称选Adobe PDF,然后打印就行,文件就转换为PDF了。
3、用adobe.acrobat.8.professional软件打开你刚转换的文件就可以换为Word文档了
adobe.acrobat.professional软件可以将你大部分文件转换为PDF文档。
注: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软件可以使商业人士能够可靠地创建、合并和控制 Adobe PDF 文档,
以便轻松且更加安全地进行分发、协作和数据收集。制作PDF文档的利器,办公必备。

网友F:
GX-Works2 有这个功能啊!以前还不知道!

网友G:
学习了   改天我也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