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如题,Q75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A:
Q75文件是什么文件?一般别的文件都是双击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5文件是什么文件?一般别的文件都是双击打开的。
是定位模块QD75的参数文件

网友A:
安装对应的编辑软件GX Configurator-QP,本站资料下载区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对应的编辑软件GX Configurator-QP,本站资料下载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