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如何编写任意闪烁定时器

楼主(2013-04-16):
各位,
三菱FX-PLC如何编写任意闪烁定时器,就是可以通过输入两个数据,控制定时器的闭合时间和断开时间,一直循环下去。
有没有比较容易的写法或是指令??
THX。

网友A:
LD M8000
LDI T1
OUT T0 D0
AND T0
OUT T1 D1
LDP T0
ORP T1
ALT Y0
END
D0,D1内放你的数据,当然其实是有限制的,你不可以放的数值超过1~32767的范围。否则定时器不对。而且对于人眼来说,太快的变换频率,人眼根本不能分别

网友B:
闪烁循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