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用恒温箱的控制系统设计(三菱PLC)

楼主(2013-04-16):
PLC编程软件编的代码

网友A:
恒温箱,用PLC自带的PID指令把,看看手册应该就会了,这个不难

网友B:
前几天看过一个例子,用PLC, 温度模块,脉宽调制指令,和PID指令,控制,我觉得还不错.,主电路方面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丝

网友C:
用海为PLC来设计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