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平衡

楼主(2013-04-16):
公司大修时,有一车间的B相电缆损坏。该电缆是地埋,领导定再从桥架放一根线。
损坏的S400,90米,
新放的S500,138米。(考虑到线要加长)
现在280KW电机开起来,三相电流680A,466A,570A。
这安全吗?
求高人指点!!
急急急!!!!
没挂其它大点的单相两相负载
电机以前都运行正常呀。
S500,流过电流小
老电缆直埋地下运行温度可能低些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负载挂在上面啊

网友B:
线损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负载挂在上面啊
只是电机的话,三相不平衡,风险大,线径大小只要大于所需载流量,不同线径线损可忽略,运行电流基本相同

网友B:
你们领导不对,不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D:
大电流是S500 138M那条吧

网友E:
电机有修复过 一般修复过的电机跟原配的多少有点区别,绕组间不平衡会影响到三相电流 或者是驱动的负载有问题
电流不平衡的话,电机肯定会发热。转矩输出不稳定,功率相比之下会下降 容易烧坏电机
建议你好好的检查一下电机及负载 排除这些问题后在找别的问题
对我来讲 这样是不安全的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早点排除问题 做这行是不可以马虎的

网友F:
好好的算算,不平恒

楼主:
没挂其它大点的单相两相负载
电机以前都运行正常呀。
S500,流过电流小

网友G:
电机运转时三相电压平衡不?估计电机运行时原来的电缆压降比较大,新拉的电线压降小。新拉线电压高其余两相低。电压高电流小。个人理解。

网友H:
个人理解:线阻R=pl/s,线的长与直径变了,R也变了,接到定子绕组上就变得不平衡了

网友I:
如果只有电机三相电流不平垣说明三相负载不一样可能有匝间短路

网友J:
三相电源线的线径,长度必须一样,否则三相电流就不平衡,也看看三相电源。

网友J:
三相电源线的线径,长度必须一样,否则三相电流就不平衡,也测量一下三相电源线的线阻是否相等。

网友K:
大电机电阻很少,如果电缆长度不一太明显很容易造成电机绕组不平衡!

QQ:346994482

网友L:
你测下电机的输入接线柱电压..三相差2%以内就是正常的..那就是电机问题.

楼主:
因为S500线上电流小,考虑其线阻大,现在又在S500上并接同样的一根,再开机,结果几乎没变化,就是以前S500上的电流由两根平分了。真是不好解决呀?
看来只有再放一根全换。旧两根废弃太可惜了吧!

网友M:
换掉的电缆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原因可能是电机电流长时间不平衡造成的,仔细检查电机和负载。电机有无匝间短路,阻值下降,负载有无转启动矩过大,控制柜系统是否都正常.....

网友N:
是不是电机轴承有问题?,一般轴承偏心的话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O:
将电机电流大的与电流小的输入线对调看看电流大小就能辨别是电机还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