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定位完成抖动

楼主(2013-04-16):
用过台达AB和B2的伺服,都是同步皮带传动(皮带长度在5-8米,),定位完以后伺服主轴来回抖动,直到报警过载。调速度增益和位置增益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不知道那位遇到过。

网友A:
你那伺是用什么控制模式?抖动大是惯性大的原因

网友B:
改为自动调整增益

网友C:
刚性调低一点试一下

网友D:
如果设置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就要考虑连接伺服电机受力不均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减小惯量比试一下

网友F:
应该是刚性调节过大。把增益调小一些试试。把P1-37惯量值也调整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直接用的伺服的点动功能。刚性调小调大都试了小了抖得更厉害。惯量调小调大也试了,没什么用。用了自侦测功能还是 点抖

网友G:
可能是同步带太紧了,另外我想可能还是你在轴上装了刹车。

网友H:
还有种最坑爹是选型选小了电机

网友I(2013-07-10):
现在也有同样问题 同步带传动的转动惯量比确实比较大 之前也是一直调不好
不是抖动就是停下来之后震动的声音特别大
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J:
减速在定位。

网友I:
1、伺服回原点采用检测到原点信号后减速并拉回原点  响应快的时候就不停在原点附近快速晃动 一直也停不下来  响应调慢了就好些 但是停下来之后也会震 有噪声
2、正常走起来的时候在其他位置是通过接近开关检测到位的 减速再停的话位置不准不说  时间也来不及啊

网友K:
电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