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

楼主(2013-04-16):
电脑一体机可以与PLC进行数据传输吗?

网友A:
软件装的没问题 可以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只要能装软件及通迅驱动就行

网友D:
一体机好像没串口
但可以转啊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F:
用usb转串口啊,笔记本都可以的

网友G:
没问题,要有软件

网友H:
不管什么电脑,只要能安装上PLC编程软件,然后是通信口(USB或串口)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I:
不止是USB或者串口,甚至有网线口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