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16):
我的GX-Simulator-6 每次都无能装上自己的电脑,事先己装有GX Developer。为何?谨请高师赐教!

网友A:
提供几点参考:卸载不彻底;系统重装;安装到英文文件夹;文件损坏等原因

楼主:
谢谢周信老师指导!

网友B:
我是安装成功了,你把你的三菱全部卸载了,在装仿真,在装三菱 ,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已装上可使用;再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