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T压铸机节能求教

楼主(2013-04-16):
压铸机在运转准备后主油泵一直运转,急停、故障或者停止操作时才停,主油泵电机22KW,电流33A。请教方法省点电费。

网友A:
有专业的节能配套设备!~我有朋友在做! 楼主我们是专业做压铸周边设备的 有机会合作一下

网友B:
楼主QQ多少,加一下,讨论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楼主 是不是 中山 的?

网友C:
把他改成用压力控制的,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加变频器,变频器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在放大版上取,我们厂的140吨压铸机我改过,
投入了将近1万元,运行了一个月最后没啥明显的节电效果。

网友E:
用伺服节能控制,qq798998373

网友F:
主油泵是工作时候用的 节能就是不工作

楼主:
已经行动了。用变频器加一个所谓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泵在ad出来那里给变频器启停。无压停机,需要压力快速给压。刚接好仪器监控一晚,回家吃饭咯,明天来看看对比一下是否省电。到时告诉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什么什么……

网友G:
加一个压力开关,下限启动,上限停止,然后需要运转液压管路时启动就行了吧

网友H:
个人觉得如果机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变频器也不会节能多少,节能相对来说是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运转来达到节能效果,可以考虑用单向阀+电磁阀进行回油+一个大容量的储能罐,如果成本不敏感加上变频器,当系统压力比较长时间都能超出使用压力的时候就把油泵回路泄压,储能罐回让整个系统压力基本不变,(节能效果会比只使用泄压阀好很多,因为电机基本处于空运行的状态下)

网友I:
换成伺服油泵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压铸机,不合模电流很小的,国内压铸机二十二千互应该四百吨左右的吧。对压铸厂一点电费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很少有厂家改吧!

网友K:
根据个人多年的经验400吨以下压铸机完全没有必要安装节能装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行动了。用变频器加一个所谓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泵在ad出来那里给变频器启停。无压停机,需要压力快速给压。刚接好仪器监控一晚,回家吃饭咯,明天来看看对比一下是否省电。到时告诉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什么什么……

经公司的动力环保职能的同事连续72小时监控对比改善前数据比较,证实本次投入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铸机,不合模电流很小的,国内压铸机二十二千互应该四百吨左右的吧。对压铸厂一点电费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很少有厂家改吧!

兄弟小数长计嘛,全公司2千多台设备都能省点的话也算为子孙后代留点能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