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装了V5.5的编程软件,在控制面板里都已经卸载了,然后装V5.4的提示说安装了5.5的,我已经卸载完了呀,请问各位大侠 ,我怎么才能把V5.5的卸载干净呢?

网友A:
搜索注册表,删除所有有关项[可能会造成别的西门子软件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西门这家伙很难完全卸载干净

网友C:
把注册表中关于西门子的删掉,就可以了
相互学习

网友D:
如果删除不干净,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E:
运行: regedit ,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行: regedit ,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没有你说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还有什么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