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控制PROFACE触摸屏的页面切换

楼主(2013-04-16):
用三菱PLC控制触摸屏的页面切换,屏里需要设置么?
怎么弄啊?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若你的人機設置是默認值的話(和附圖中內容一樣),你只要在PLC程式中改變D8的值即可切換頁面
下载积分:+2(王志勇爱媳妇)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我一直不懂寄存器是怎么设定的, 为什么是D8而不是D7或者D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一直不懂寄存器是怎么设定的, 为什么是D8而不是D7或者D9?
這個你可以參考PROFACE的手冊,裏面有相關講解!

网友C:
D0现在画面号码
D1状态错误
D2时钟资料(现在)
D3状态D4保留(写入)
D5切换到画面号码
D6画面显示ON/OFF
D7时钟资料(设定)
D8控制
D9保留(读取)
D10视窗控制
D11视窗登录号码
D12视窗位置
一般使用D8进行人机画面切换,寄存器起始位址可以自行设定,我这里使用D0,你也可以使用D100 那么切换画面控制的就是D108了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3(王志勇爱媳妇)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请都一下我这个D9608是不是要去对PLC存储地址D9600

网友B:
感谢版主和evanzheng 俩位的帮助啊 !

网友E:
正在学习中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