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本程序是一个时控程序程序如下

本程序时控自动控制Y5启停
手动控制Y5启停都正常
我想的是用一个按钮
既能手动控制Y5的启停
又能在手动启动Y5后由时控电路自动停止
我在M11后串了M常闭M219也不行
能想到的几种方法都试遍了
都不行
但我想一定可以的
有知道的高手还望指点一二。
程序: 时控打印.zip (13 K) 下载次数:26

楼主:
手动启动后
时控时间到后
为什么M100接通了
但就是RST Y5不动作
我是在监控里看的

网友A:
你讲set放在前,rst放在后就可以了

网友B:
按此
程序的顺序写法,M216永远不会ON,不能RST y5
因为M218也是脉冲讯号,在68步此时M219还未ON,当执行到71步M219置ON,下一次扫描时,M218己off,故M216还是不能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启动后
时控时间到后
为什么M100接通了
但就是RST Y5不动作
我是在监控里看的

手动启动后M219为ON状态,该状态导致SET Y5一直有效,即便M100为ON导通了RST Y5指令。
因SET Y5在RST Y5之后,故SET指令有效,导致M100通了Y5也不能复位。
如三楼讲讲两指令位置调换即可复位掉Y5。
---------------------
手动启动后M219一直保持ON状态,这是自动程序控制不了的,只能手动再触发一次M217,才能将M219复位。
所以你需要根据你的 逻辑控制要求,对手动/自动程序添加控制条件,避免两者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