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OMRON 记录产量数据

楼主(2013-04-16):
在OMRON内利用INC指令 记录超过6至10位数的产量数据,如:67778899,并能在威伦通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把数存到寄存器,人机就访问此寄存器,数据类型用32bit无符号

网友B:
嗯,要用双字,否则超过范围

楼主:
3楼的大侠说要用双字,否则超过范围,是怎样应用的,我用的是CQM1H CPU21的控制器,能给个程序例子做参考吗?QQ号:313193579,邮箱
313193579@qq.com
,谢谢!

网友C:
OMRON的二进制递增指令16位是@++;32位是@++L

网友C:
CQM1H CPU21内部记数建义用@ADDL.此运算指令能记到99999999.INC只能记到9999

网友D(2013-12-03):
数据转换应该能解决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