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电机的接法对变频器有影响没

楼主(2013-04-16):
一个5.5kw的电机接成三角型配个5.5kw变频器运行可以吗?
虚心求教…

网友A:
电机会过热,别的问题不大

网友B:
电机加个散热风扇就可以。

网友C:
国内的电机4kw以上的都是角形接线啊!

网友D:
假如原来是Y型接法,电机的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你用△接法接220V是正常的,接380V的,绕组电压太高了,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E:
国内的电机4kw以上的都是角形接线吧

网友F:
三角形和星形如加在绕组上的电压相同就没有问题

网友G:
产品配套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H:
变频器当然可以运行,不过电流会增大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变频电机它自带散热风扇,其他的电机就要根据电机负载情况观察电机发热是否采取散热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