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配置错误

楼主(2013-04-17):
三菱FX3U PLC正常运行,PLC诊断 I/O配置错误,代码1110,但有时出现报障,ERROR指示灯长亮,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业精于勤

网友A:
如果没挂模块,可以写个新进去试试

网友B:
截图上来看看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照相或截图上来

楼主:
PLC诊断提示图
业精于勤

楼主:
监视梯形图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业精于勤

网友D:
程序中使用了未安装的输入x110

楼主:
有哪位高人指点指点,监视梯形图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业精于勤

网友E:
硬件有问题了,以前有FX-3G的时候常见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你的程序中肯定使用了或者设置了CPU检测不到的I/0点

网友G:
对啊 你检查下硬件的I/O口 看最大的X Y是多少 是不是程序里用了没有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