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新手求助,经常看见一个条件成立把0传到一个字存储区,否则把16#FFFF传人。为什么传16#FFFF 。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 下载积分:+3(月泽) 楼主 求上传全部程序 一 ..
  • 希望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16位负整数改32位负整数....
  • 下载积分:+5(月泽) 求举例说明为什么要这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负整数改32位负整数....

    都是16位无符号整数啊,没有32位数据

网友B:
    这个  不清楚么

    同问  帮顶  求答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是把16位变成32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16位无符号整数啊,没有32位数据

    找一下程序中有无用到VD640的地方,这个就是32位数了
  •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E:
    怎么实现的16位转换为32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程序中有无用到VD640的地方,这个就是32位数了

    这样的 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版主 能举个例子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程序中有无用到VD640的地方,这个就是32位数了

    后面确实有用VD640的地方。新手不懂怎么这样就把16位变32位了。麻烦版主解释下,谢谢

网友D:
    作为32位的VD640,其实包含VW640和VW642这两个字。
    当VW642为正数时,它最高位标志为0,所以VW640的位也全部为0,来保证VD640最高位也是0,VD640仍是一个正数,且数值大小等于VW642;
    当VW642为负数时,它最高位标志为1,所以VW640的位也全部为1,来保证VD640最高位也是1,VD640仍是一个负数,且数值大小等于VW642。至于此时为什么要把VW640填入FFFF,请阅读电脑知识中关于负数的存储方式以及原码/反码/补码等。
    给个参考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22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b0c14b01018z9s.html

楼主:
    感谢版主,看来学PLC得先把进制这方面的知识搞定才行。

网友F:
买威纶通触摸屏10寸找我,QQ1360028298便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