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硬件组态里有个4AO16bit  4到20MA      OB1写 MW200到PQW346   下载程序后CPU停止  SF故障灯亮。大侠们!是硬件里输出模块设置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双击组态输出模块里的    这页该如何设置?   没有安插模拟量模块会不会也亮红灯呢? 只有一个CPU主机 其他的模块都没有  程序里只要写入传送MW10到PQW346  就亮红灯  程序在没有接通的情况下 { 常开点M0.0没有接通}都不亮红灯。    在硬件组态里双击模拟量模块   的输出选项里  有个  启用诊断中断  这个要不要沟?下面还有4个 组诊断  这个要不要勾选?

网友A:
可能是程序,也可能是组态问题
用PC监控一下,STEP 7    PLC     诊断/设置  详细信息可查

网友B:
你可以在在线硬件诊断中诊断报警信息。
连接plc在线(硬件组态界面)点击cpu诊断信息。
你的报警是没有装上模拟量输出模块。
如何组态:
点击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类型、输出范围方式选择电流、4-20ma。

网友C:
在线硬件诊断中诊断报警信息。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