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gsd 文件应该放在哪啊

楼主(2013-04-17):
300和EM277 用PROFIBUS DP 通讯
STEP 7 里找不到EM277
官网下载的GSD文件放在哪啊】

网友A:
放在哪里无所谓~~在step7软件中你需要使用Install GSD来进行GSD文件的安装,安装时,会要求你选择GSD文件的路径的,你可以在此时选择你的GSD文件的路径。
安装完成后,软件会在其安装目录下的GSD文件夹中生成一个你的GSD文件的副本,如果你要在GSD文件使用时在硬件组态时看到图片,那么可以将同名的BMP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