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程序请教大神

楼主(2013-04-17):
LDN T37
LPS
A M0.1
= Q0.0
LRD
A M0.2
= Q0.1
LRD
A M0.3
= Q0.2
LRD
A M0.4
= Q0.3
LRD
A M0.5
= Q0.4
LPP
ED
SHRB M0.5, M0.1, 5
请教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SHRB M0.5, M0.1, 5这个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A:
按F1帮助

网友B:
SHRB M0.5, M0.1, 5
是移位寄存器
每执行一次,将M0.1~M0.5的状态左移1位,同时将之前M0.5的状态移到M0.1。可以实现Q0.0~Q0.4灯循环亮/灭。

网友C:
我知道它是右移指令,M0.1,M0.5,5,我认为是从M0.5移到M0.1后,再次使M0.5为1,这个指令我没见过,新手,看大神解答

楼主:
如果我的Q点输出大于0.7还想依次往下动作
应该怎么办啊,自己试验了一下,不行
请教班主

网友B:
通过修改N值加长移位位数;
DATA改为最高位。

楼主:
感谢版主耐心解答,我去试试哈

楼主:
在请教班主,我用的200仿真把输出变到30Q点没有问题
把程序分开后变成64Q点后发现有的Q点不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程序量大仿真费劲啊,感觉定时器走的很慢

网友B:
200的仿真可能有些BUG
只要理解这个指令的原理,明白它怎么动作就行了
8位、32位、64位其实都一样

楼主:
在问这个200程序要用在300上可以吗

楼主:
这个在300中有等同指令吗

网友D:
仿真不行呀

楼主:
请教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