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designer中的模拟表头数字刻度和模拟表头的名称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17):
我在用cx-designer做欧姆龙NS系列的触摸屏画面,不过其中一个控件叫做模拟表头,不知道该模拟表头上的数字刻度显示和标题名称是怎么显示出来,我是用的标签做的刻度,不过效果太差,所以
所以,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模拟表头的数字刻度和表头名称是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A:
属性可以设置的,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