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请教欧姆龙PLC在线编辑时,除了可以进行改点和修改时间等参数外,是否可以增加几行新的程序?另外如何查看输入 输出点的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查看和搜索快捷键的使用就知道了;输入输出点的使用情况,在程序里搜索一下你要使用的点,未搜到,就说明未被使用了,如果有注释,可查看能IO注释,未注释的就是没有被使用吧。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liupei1899于2013-04-17 11:07发表的 请教欧姆龙PLC在线编辑时,除了可以进行改点和修改时间等参数 :
    请教欧姆龙PLC在线编辑时,除了可以进行改点和修改时间等参数外,是否可以增加几行新的程序?另外如何查看输入 输出点的使用情况?谢谢

    很好用哦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网友D:
    要想看输入输出点的情况,直接搜索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有在线编辑功能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2013-08-20):
    可以的,可以任意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