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伺服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楼主(2013-04-17):
1。A,B伺服走的脉冲总数都可以设定
2.A伺服速度也可以设定
3.要求A,B 伺服同时走,同时停
走好上梯形图啊

网友A:
两现个脉冲指令同一条件

网友B:
你试下把2个伺服的脉冲点同时接到PLC同一个点上
佛山地区ABB代理 。

网友C:
最好用插补。

网友D:
NCF模块可以满足要求,两个电机同事控制也可。

网友E:
已经可以计算出B脉冲的速度了,可以做到同时走同时停,得看你所需要的误差范围

网友F:
NC213和NC214模块都支持直线插补,满足你的同时启停功能

网友G:
一般就是用插补,但是费用极高,做程序费用低,编写难度高

网友H(2013-05-20):
表示不会,LZ也不要直接就喊上程序,没人给你写的

网友I(2013-08-06):
不明白啊,

网友J(2013-09-10):
还是靠自己编程吧,直线插补费用太高了。没必要。计算脉冲量,和速度成比例就可以做到差不多启停时间。

网友K(2013-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