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定位模块FX2N-1PG和FX2N-10PG和FX2N-20GM和FX3U-20SSC-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17):
三菱定位模块FX2N-1PG和FX2N-10PG和FX2N-10GM和FX2N-20GM和FX3U-2HSY-ADP和FX2N-1RM和FX3U-20SSC-H有什么区别
各位高手讲详细点,从功能,价钱和配置等

网友A:
脉冲,定位,总线定位

网友B:
FX2N-1PG和FX2N-10PG需要和控制单元配合使用,都只能控制一个轴,FX2N-1PG最大输出100KHz脉冲列,FX2N-10PG最大输出1MHz脉冲列。
FX2N-10GM和FX2N-20GM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和控制单元配合使用,FX2N-10GM只能控制一个轴,FX2N-20GM最多可控制2个轴,而且支持XY轴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
下载积分:+1(为了未来)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nimeiamm)
下载积分:+1(fum0717)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