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PLC常用的开关量输出接口按输出开关器件不同有三种类型:是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双向晶闸管输出
    继电器输出的PLC是利用了继电器的触点和线圈将PLC的内部电路与外部负载电路进行电气隔离。
    晶体管输出型PLC是通过光电耦合器使晶体管截止或导通以控制外部负载电路,并同时PLC内部电路和晶体管输出电路进行电气隔离。
    继电器输出接口可驱动交流或直流负载,但其响应时间长,动作频率低,但负载能力最强;而晶体管输出和双向晶闸管输出接口的响应速度快,动作频率高,但前者只能用于驱动直流负载,后者只能用于交流负载。
    对于电阻负载而言,继电器输出的PLC每点电流为为2A,个别型号的PLC每点负载电流高达8~10A,晶闸管和晶体管输出型PLC负载电流一般在0.3~0.5A
    PLC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输出类型的区别: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 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5. 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6. 晶体管输出的价格稍贵一点.

网友A(2013-10-11):
好多观点是相对的。

网友B:
谢谢老师精彩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