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频率转模拟量转化模块

楼主(2013-04-17):
我现在想用这个把PLC不同频率的脉冲转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知哪位前辈用过脉冲频率转模拟量转化模块?能否提示一下品牌和型号,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用带脉冲输入功能的变频器不行吗?何必转换
热心助人!

楼主:
关键是变频器已经有了,不带这个功能,用通信又要增加通信模块而且程序有点麻烦,所以想用脉冲频率转模拟量转化模块

网友B:
不知所云,說下你的條件,和要實現的目的

网友C:
AD537,很貴的,實驗時,多注意靜電的隔離!
热心助人!

网友D:
北京阿尔泰,我用过,350一个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