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各位老师好,
这个松下PLC我不知道怎么外部接线,输入端口的COM端和输出端口的+ 和- 该怎么接线呀,
输出端口24V 和0V 我用万用表测试是PLC 的24V 但是+和- 还有COM 都没电压,而且也不导通。
我不用PLC的电源,要在外部重新接入一个24V的电源,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接线呀。

楼主:
图为这个PLC
附件: IMG_20130417_140738.zip (635 K) 下载次数:304
  • 下载积分:+1(浅塘君)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楼主yuanshunk于2013-04-17 14:18发表的 求助:松下PLC   FP-X C40T :
    各位老师好,
    这个松下PLC我不知道怎么外部接线,输入端口的COM端和输出端口的+ 和- 该怎么接线呀,
    输出端口24V 和0V 我用万用表测试是PLC 的24V 但是+和- 还有COM 都没电压,而且也不导通。
    我不用PLC的电源,要在外部重新接入一个24V的电源,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接线呀。

    你看看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如果是COM可以任意连接外部电源+、-。后面你懂得

    QQ980347789

楼主:
    那个型号都是T 了啊。是晶体管的
    如果哪位大哥有相应的资料也可以呀。。。

网友B:
    下载同型号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C: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木有啊,没有找到啊!!!
    现在在线上等呀。。。

网友D:
    com信号公共端,+,-rs485信号端子。

网友E: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型,输入对NPN,PNP都能通用,只是接法不同。具体看图。
  • 下载积分:+1(yuanshunk)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F(2013-09-10):
    输入(x):DC24V,com接+,传感器要求NPN型。输出+,-,分别接dc24v+,-

网友G:
    认真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