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的电流怎样做到触摸屏里?

楼主(2013-04-17):
以前加热是用温控表控制,电流是用互感器和电流表的,现在所有东西要做到触摸屏里,控制倒没问题,那电流用什么元器件可以反馈到触摸屏显示。

楼主:
电流变送器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信号进入电流变送器,转换为PLC模拟量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同意,就是这样,最经济的》

网友C:
模拟量是必须的

网友D:
你可以用带通讯的电流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