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冷却水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3-04-17):
这是一台中频淬火电源的冷却出水箱,上面有20多根出水管线,而每一根管线就是给中频电源内部晶闸管、电抗器冷却用的,当发现其中一根有水堵现象时,此时出水流量将会减少,很容易引起电源内部晶闸管、电抗器损坏,为此,我们工作一会就需要过去看看是否正常,我在想能否在每一根管线上加装一根水温传感器,当水温高的时候就说明有水堵现象,此时报警,然后再
进行这根管线疏通,以避免引起器件烧坏现象,不知道使用什么形式的传感器,特请教坛友们的帮助,附图就是出水箱现状,谢谢!

楼主:
如果使用其他形式的传感器也可以,希望坛友们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A:
加20多个温度传感器?
那堵死了没有水了 怎么办,不是没温度了吗?

网友B:
1.加熱電偶線監測溫度溫度過高發出警報
2.加水流開關 當無水流過時 開關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熱電偶線監測溫度溫度過高發出警報
2.加水流開關 當無水流過時 開關ON
如果加水流开关的话,水流量能否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
加热电偶的话,是不是需要配套温度显示仪表?20多个的话,这个仪表盘估计不小。是不是需要在每根管线上加装一个三通,单独给热电偶上设置一个口?有这种尺寸的热电偶吗?

网友C:
你还不如在电抗器上加热敏开关,超温就报警停止工作。

网友B:
水流開關無法根據流量控制
熱電偶是要配合其他儀表讀取
如都不適合
可調溫度控制開關也許比較合用
http://shop.cpu.com.tw/cPath/173

网友D:
感应炉线圈加热敏电阻进行保护!!!

网友E:
我觉得吧,改水管,让它不堵就成了

网友F:
加压力控制
lib0

网友G:
占位先
lib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压力控制
这个主意还不错,使用水压开关?

网友H:
我们厂的整流柜用的纯水加了压力,用的日本的管子,水箱密封,再用散热器冷却纯水

网友I:
水流量的大小,跟水自身的溫度沒有任何關係。流量的大小只于冷卻物的溫度有關。
首先在管口加裝溫感SENSOR,沒有任何意義。
檢測你冷卻物的溫度就可以了啊。就像樓上說的,每根管子裝壓力傳感器,

网友H:
我们厂的ABB整流柜是把每个壁的整流元件串联然后接到主管道,主管道出来加压去水风冷,接了有压力表,温度表,电阻表,还有树脂罐,有时间给你发个图片看下就知道了,很简单,要全密封,用纯水

网友J:
闭式冷却系统,二次换热

网友H:
我的QQ空间里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QQ1060902779

网友K:
流量开关是可以设置动作流量的!

QQ:346994482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流量开关以前考虑过,因为尺寸太大不太好安装吧

网友L:
可以试一下这种温控开关啊 便宜 贴在管子上就好了 但不知道实用不 温度好像是在40到200之间吧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更低的

网友M:
我这里是要求工人定时看看的。只要没完全堵死,还是可以支持几个小时的。发现后疏通。

网友N:
做水处理的都了解,在每个管路上加个透明的流量计。流量计里边有个小磁环,有水流动时,磁环就随水流升高,用磁控开关检测磁环升高的位置就可以确定是否有水流通过管路。 QQ:304804655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O:
水管不会堵,用软水

网友P:
23楼方法简单直观,就是有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Q:
我看你这个装置很简单,不用加感温器了吧。把水换为纯水,就不堵了。如果加报警,就加个流量开关吧。

网友R:
直接检测晶闸管和电抗器的温度不就可以保护了,几根管出水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器不过热就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