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04-17):
现有PLC一台(晶体管输出),步进驱动器2台,步进马达2台,要如何接线,或是还要加入其它配件.
PLC只有两个端子(Y0,Y1)是可以高速脉冲输出,Y0,Y1只能控制一台马达,另一台怎么办,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哟
Y0,Y1各控制一台步进驱动器,Y2,Y3分别控制他们的方向

网友B:
看使用的控制器脉冲输入端,一台接YO,一台接Y1,另一端分别接高电平,PLC程序使用PLSY指令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