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转子方向装反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三相30KW电机转子方向装反,起动会怎样,

网友A:
没几个试过吧

网友B:
记得N年前有人在别的论坛上讨论过此问题!!好像的电机电流超大!!

网友C:
没有什么异常,注意输出端的旋转方向,

网友D:
力不一样

网友E:
电机电流超大

网友F:
没什么异常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转子与定子都是中心位置(即转子全部装到定子里面),可以任意方向安装。反之,电流增大。。。

网友H:
转子装反没什么问题 使用也1样,我们公司的设备,由于安装位置不方便接线,我们也常常将定子掉头来安装,结果都是正常的,

网友I:
如果能安装到位则没有问题

网友J:
出轴反了,旋转方向也反了,要注意有可能电机前后端盖不一样,

楼主:
今天用意大利1.5KW测了一下,马上过流

网友K:
三相异步鼠笼电机装反一样用

网友L:
没事做,不过看支持电流过大的更多些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