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DP通讯时,站号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17):
如ET200PRO,总线诊断模块等,拔码开关12345678和1,2,4,8,16,32,64,分别怎么转换成十进制呢!

网友A:
把拨到1的位置的开关相加,比如11000000 就是3号站 10100000就是5号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这组数字本来就是十进制数,把相应的数字相加就是了

网友C:
由二进制换算成十进制就行了啊,8位的状态字就代表了1——127之间的所有十进制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