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膜机上用的不知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4-17):
我们厂现进一二手镀膜机,也没图纸。看到控制柜内有这么个元件。不知起么子作用请教下大家。

网友A:
貌似固态继电器,如果是控制发热管的话应该就不会错

网友B:
多多交流,深圳天星达真空镀膜

网友C:
像是信号转换模块。

网友D:
信号隔离器吗?

网友E:
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

QQ:346994482

网友F:
图片太小,估计是SSR,但没看到散热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上网查清楚啦是直流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