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03UDE 软件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17):
Q03UDE PLC的编程口是以太网接口,GX WORKS2软件上要怎么设置

楼主:
小弟愚顿,望朋友们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电脑编程的话,还是选USB好。Q03UDE有USB口的。

网友B:
直接点确定即可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连接方式,有没有通过路由,如果没有,第一行选第四,第二行选第一个,然后点测试,连接上了再点确定就好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