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请教家园高手,关于二次回路编号的方法及标准?

楼主(2013-04-17):
土八路做了N多年,刚买了打码机,配电的二次回路网上倒找到一二,可我们是玩自动化的,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标二次回路的编号的,
比如按钮到接触器的线,传感器到PLC输入点的线,开关电源到下面用电器的线,都有什么标准,编码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随心所欲了,喜欢怎么编怎么编

网友B:
根据图纸来啊,你自己画的图上没编号?想怎么编怎么编

网友C:
一般图纸上都会标有编号的啊,就按照那个来了,编号有时候需要加后缀,自己加就好

网友D:
看来是乱过日本。

网友E:
这有什么不好编的?380的一个开头,220的一个开头,24的一个开头。再说也有线的颜色分了。怕神马?之前你没号码不照样用?

网友F:
图纸上标明,在按图纸编,这样检修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G:
按家谱编号,比如阿扁的家谱

网友H:
树式编号,参照图纸

网友I:
随心所欲的编
东凌

网友J:
想啥整就啥整

网友K:
提个建议,最好统一,要不以后乱得自己都不想看,呵呵 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