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怎么做累计流量

楼主(2013-04-17):
大家好!
小弟是个初学,正在做一个累计流量,遇到个问题:我从模拟输入模块读回来的是一个16位的数比如D10=100,我的做法是直接 ” DADD D10 D500 D500“
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好像是溢出了,我这么做累计流量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要把D10变成32位的。
求指点!

网友A:
用DADD指令,它自动将D10当作32位数处理。
但模拟量模块反馈的数是16位的,所以首先你要保证D11一直为0,这样DADD指令中32位的D10的数值模拟量中16位的D10数值一致。